[Allegro] 被扇出过的BGA,怎样还原

楼主(2014-01-05):
被扇出过的BGA,怎样还原,即恢复到原始状态

网友A:
这个扇出是为BGA的每一个脚增加了线和过孔吧,
那么选中线和过孔,删除可以了!

楼主:
OK
明白了,另外我只是菜鸟,学了顺着走,肯定也要学会往回走哦。弄明白为止。
谢谢,两位高手

网友B(2014-03-04):
在Find中只选 中过孔和Cline然后选 中删除就行了.

网友C:
画板我们不是专业,但是BGA焊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