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 语言求助

楼主(2014-01-05):
C不允许定义 bit 的数组,但是我又希望可以用FOR的语句去循环处理BIT的变量,有什么办法呢?谢谢。

网友A:
定位为char类型的,只是取0,1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为char类型的,只是取0,1值即可

这样比较浪费内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公这么定义如何循环呀

:dizzy: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楼主你想循环神马东西?为变量就是一个bit,只有0和1两种状态,肿马循环??

网友C:
弄个临时变量,然后复制,然后移位……
需要的话再把临时变量里的值复制回去

网友D:
假如 有8个bit的状态  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作为标志
unsigned char system_flag;
void abc(void)
{
unsigned char i;
bit bit_i;
for (i=0 ; i<8;i++)
{

        unsigned char sysflag;
        sysflag = system_flag;
        bit_i = sysflag&0x0001;//取得最低位状态
        sysflag = sysflag >> 1;//集体右移一位
}
}
bit_i 这个是当前循环的状态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 有8个bit的状态  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作为标志
unsigned char system_flag;
void abc(void)

其实我也想过类似的方法,但是感觉效率不高,如果可以在循环直接通过i来访问8位中的一位这样效率是不是会高点(就像访问数组那样)。。。。。而且我还希望有需要的时候可以8位一起处理,类似PIC端口访问的方式。

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实这样也不是太低效。: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想循环神马东西?为变量就是一个bit,只有0和1两种状态,肿马循环?? ...

我需要循环访问不同的BIT,而且这些BIT在同一个字节里,有需要的时候又可以一起处理。就累世PIC端口访问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循环访问不同的BIT,而且这些BIT在同一个字节里,有需要的时候又可以一起处理。就累世PIC端口访问 ...

你用伪代码写个想法出来吧,小伙伴们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E:
循环啥?位变量直接if,else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 0x01;
unsigned char j;

for (j = 0; j < 8 ; j++)
{
  if (sysflag&i == i)
   do something;
else
   do others;

i<<=1;
}

根据情况,还可以简化的。

网友B:
如果16个处理语句互不相同,直接用&的方法把需要的位取出来就可以了,不必用i作循环,直线程序效率反而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6个处理语句互不相同,直接用&的方法把需要的位取出来就可以了,不必用i作循环,直线程序效率反而高。 ...

学习了,谢谢。
是,如果语句不一样,想来想去都只要直线程序了。

网友F:
PICC是可以定义bit的

网友G(2014-07-17):
学写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