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 【LED话题】+唯美炫酷的照明LED 工程师DIY设计LED灯罐过程

楼主(2014-01-05):
以往的DIY是改进LED灯罐,这种改进会让led灯罐更酷。在一夸脱大小油漆罐上打出孔,蓝色的led灯光透过这些小孔照射出来,这样led的灯光可以清晰的投射出设计好的形状。至于说led投射出的图案,完全取决于你的取材或源自你独一无二的创造力这款Led罐头灯用一种唯美的方式照亮你的庭院或露营场地,充满才气的设计使得led灯光变得妙趣横生。你可以模仿此作制作你自己的led灯罐,简易、有趣的制作带你进入led之夜。

Step1准备材料、设计图案

在网上找一些唯美或有趣的图案,亦或自己设计。你也可以在google上找一下“Tin Can Lantern”或者“Tin Can Light”来找一下灵感。我用的是两片树叶和一棵树的模型。至于锡罐,你可以在五金店随便买个油漆桶,或者其他你找得到的罐子,不过一个盖子还是必须的。

楼主:
材料列表:

1、 带盖子的锡罐,一夸脱大小的最好。(至于罐子的材料,小编我开始也纠结了很久,就字面而言,是锡罐没错,但tin can一词也代表罐头,就罐头本身而言,美国也大多数是金属壳的。至于油漆罐和罐头罐的材料不是都是锡罐,就不得而知了,国内的网友也想复制的话,只要不是玻璃罐,均可)

2、 打印好的图案

3、 胶带

4、 锤子

5、 锥子或碎冰锥

6、 绳子或者金属丝(这款原作是做成了灯笼式的,可以提着走的,国内的不想就不需要绳子了)

7、 LED灯柱,配好电源

8、 毛巾

9、 水

10、冰箱

Step2:打洞

把打印好的图案纸紧紧地贴在罐子上,当然,不要把正反颠倒。

往罐子里导入3/4的自来水,冷藏24小时(不是保鲜哦)。PS:千万不要把水灌满,否则后果很严重。

在冷冻好的罐子上,你就可以刻印图案了。如果你罐工作的台面比较硬,就垫上一块毛巾,这样打起孔就好办多了。如果在打孔的过程中,打印纸因为吸收水汽而变湿,从新放回冰箱就冷冻就好。

用锥子或者碎冰锥打孔的效果远远好于钻孔机打孔,钻孔机打孔虽然规则,但光线透过不规则的孔所展现的灯光效果才叫犀利。

楼主:
Ps:小编觉得,作者说的蛮对的,如果用规则圆锥或者打孔机这种打孔,孔径一致的话就使得光线投射方式完全一样了,反而会显得呆板。在这里也不得不钦佩老外的创造力。

灯的把手可以用金属丝或绳子,打出两个洞安装上去,具体如图所示。

Step3:led系统

Led灯罐的光源是1瓦的高亮蓝色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300毫安,额定工作电压12V。我用了两个电池盒共8节AA电池供电。

楼主:
PS:小编我用过3V的超亮led,效果很棒,5V,12V的也用过,国内卖的很便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现有电源的情况进行选择。我这里要说的是,超亮的led会发热,所以安装的时候要考虑到散热哦。

效果图:

网友A:
好东西,感觉也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