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买到了怪异的PIC16F1936-I/SS芯片

楼主(2014-01-05):
我做一个项目,选PIC16F1936,通过淘宝在深圳市场买了10片PIC16F1936-I/SS,调试提示:Target Device ID (0000246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360)  换相同封装的PIC18F25K22,PIC16F1933,PIC16F1938都正常,换原装ICD3,PICKIT3,MPLABIDE8.92,MPLAB X都一样。又买10片PIC16F1936-I/SS,问题照旧,芯片是全新的,批号分别为:1302EVP,1329U3Y。我不断换型号测试,确定芯片真实型号是:PIC16LF1936,由于器件ID不同,LF芯片被开发环境限死在了3.3V,在5V上无法用。我想微芯怎么能让这样的错标芯片出厂?F1XXX估计暂时还不会有假货,厂家改标至少应该把芯片内的识别ID也改了,要是哪个客户大批量焊在要用5V的板子上就惨了。提醒最近用PIC16F1936-I/SS的,要小心了。

网友A:
估计你买着重新MARK的芯片了吧。

我也在用着PIC16F1936,用了1年多了,没见这种情况。

淘宝上的东西,10个里面9个假,还有一个半真半假。。。

楼主:
以前帮人做过无刷控制器,PIC16F72有假还有国产仿的。合泰HT46R47,HT1621都是仿冒重灾区。但PIC16F1936是新型号,用他的兄弟PIC16LF1936来RMARK成PIC16F1936有什么意义呢?价格基本一样。我把型号改为PIC16LF1936,电压改为3.3V测试跑32M一切正常,RAM,ROM,EEPROM容量也正常。要是能改写位于8006H的器件ID,PIC16F1936=100011011 , PIC16LF1936=100100011就能互换。像ATMega8和ATMega8L都是可以直接互换用的。MPLAB开发环境限死了,型号不对不能仿真。

网友B:
帮楼主查询了一下,1302EVP,1329U3Y这两个追踪码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芯片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回收旧片后重新Mark的。
需要购买芯片请找正规代理商,少量购买可以找Microchip直销网站。

楼主:
谢谢马丁,应该是PIC16LF1936-I/SS翻新的,因为我编了测试程序测试下,RAM,ROM,EEPROM,堆栈溢出级数都和PIC16F1936一样,器件ID是PIC16LF1936的ID,可以在32M下稳定的跑。希望其他电工,即使小批量实验也要到dir microchip买,不要图省事到淘宝买,这个浪费了我好多脑细胞和时间。

网友C:
无奇不有,难道lf的便宜很多?

网友D:
肯定不是原装全新的

网友E:
我最近就搞了几个PIC16F1936的单片机项目,效果很好。

262 Bytes, 阅读权限: 1

RA4闪烁

网友F:
PIC16F193X系列的   我一直用,不错。

网友G(2014-04-19):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原装全新的

仿的厉害啊

网友H(2014-09-03):
引用 楼主:
谢谢马丁,应该是PIC16LF1936-I/SS翻新的,因为我编了测试程序测试下,RAM,ROM,EEPROM,堆栈溢出级数都和P ...

买个芯片上淘宝买,LZ注定有90%的可能性买到假货,你还不如跟我买,16F系列,430F系列,ATMEGA8,16等等MCU,买什么买,你要测试,我送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IC16F193X系列的   我一直用,不错。

你用哪种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仿的厉害啊

不会看芯片真伪,被仿的骗到也正常,话说,你们搞技术的对芯片真伪都看不出来吗?打字,引脚看都能看出真假啦

网友I(2021-12-27):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买着重新MARK的芯片了吧。

我也在用着PIC16F1936,用了1年多了,没见这种情况。

你好  我这边公司在采购一个    采用 PIC16F1936-I/SS 处理器的产品  请问方便出售一个吗

网友I:
你好  采用 PIC16F1936-I/SS 处理器的产品还有生产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  采用 PIC16F1936-I/SS 处理器的产品还有生产吗

PIC16F1936-I/SS一直有在生产的

网友K:
淘宝货要小心,多半是买到翻新货了,重新打磨换丝印,那个型号缺就卖哪个,还是利益的诱惑啊。

网友L:
向microchip原厂销售或者他们的代理申请免费的样品

网友:
microchip代理商,有需要的可以找我们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买着重新MARK的芯片了吧。

我也在用着PIC16F1936,用了1年多了,没见这种情况。

你好 我这边真实想采购一块采用PIC16F1936-I/SS 型号的带料板做为展示用,可以是不良品 外观可以就行  能沟通一下吗 扣 3474861821

网友I:
引用 网友J:
PIC16F1936-I/SS一直有在生产的

你好 我这边真实想采购一块采用PIC16F1936-I/SS 型号的带料板做为展示用,可以是不良品 外观可以就行  可以沟通一下吗 扣 347486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