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定时器3PWM中央模式溢出中断问题

楼主(2014-01-06):
请教坛子里的各位大侠,我现在就是用定时器3的两路通道输出两路PWM,采用的是中央对齐模式。然后就是需要每路PWM在其上溢出的时候更改下寄存器的的值,修改脉宽,然后在下一个PWM周期开始时输出跟新后的PWM。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定时器中断就一个,溢出中断,进入中断后我如何判断其是上溢出还是下溢出,然后是哪路PWM产生的溢出。

网友A:
首先可以根据计数方向来判断是哪个溢出.
另外, 溢出更新事件可以人为选定是上溢还是下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根据计数方向来判断是哪个溢出.
另外, 溢出更新事件可以人为选定是上溢还是下溢 ...

版主你好,就是我这个是有两路的PWM,我不清楚进入中断后是哪路PWM引起的中断,这个如何判断呢

网友A:
PWM 通常不让它产生中断, 中断由定时器溢出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