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我的89C52RC单片机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01-06):
初学单片机,买个了学习板,下载不了程序,冷启动后没反应,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刚开始用的是USB转串口,后来用串口线+MAX232,调过波特率,
如果把单片机取下,短接RX和TX,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时可以在接收缓冲区里看到发送的字符,
听说如果把P0.0接限流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到正极,冷启动之后这个发光二极管会闪,我试过没反应,是不是这个单片机坏了?晶振用的是11.0592M,示波器量晶振已起振,频率也是对的。

注:冷启动就是在提示请给MCU上电时才给MCU上电。

网友A:
板子先不上电,线都连好,打开下载软件,点击完 download ,再给板子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先不上电,线都连好,打开下载软件,点击完 download ,再给板子上电

你指的是冷启动吧。

网友B:
下载前断电,提示连接中,请给mcu上电时接上电源

网友C:
下载前断电,提示连接中,请给mcu上电的同时接上电源,多试几次就行。

网友D:
”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0时才可下载程序“这个不要选上,如果无意间选上,把这两个脚接地在下载试试。

网友E:
也可以换个最新版的stc-isp试试

网友F:
下载的步骤很重要...

网友G:
有这个提示时,先给单片机断电,然后再送电

网友H:
单片机电源做一个开关,就是像PC机重启的那种,要下载的话就按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0时才可下载程序“这个不要选上,如果无意间选上,把这两个脚接地在下载试试 ...

前几天我买的二手stc89c52就碰到了你讲的问题,供货商做测试时做的设置忘了恢复。害我忙了半天,以为买来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J:
我想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串口线是否OK 也就是你做的loopback测试
然后要确定你要的串口线是交叉还是不交叉
然后就是ISP烧录软件上的设置  芯片选择 波特率等等
最后冷启动

网友K(2014-03-22):
是不是某个接线帽没插?哈哈,很多开发板有多种烧程序方法,然后他们弄个开关,你不看说明上来就搞,自己难为自己。建议:1先看明白自带的原理图,2再看相关部分的说明,3再动手。4不行再重复上面的。实在不行再问,培养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这问玩你哪个时候动了一下硬件,出问题你还得问,恶性循环,某天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还得回到1、2、3、4.

网友L:
我有块8051下载不了,但是程序可以运行,我也不知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