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INI54RAM利用问题

楼主(2014-01-06):
#include "RTL.h"
#include "Mini51.h"
#include "define.h"

OS_TID        CommTaskID;

__task void CommTask(void)
{
        static        Uint8 i;
        while(1)
        {
                for(i=0;i<8;i++);
                os_tsk_pass();
        }
}
__task void SetUpTask()
{
        while(1)
        {
                CommTaskID=os_tsk_create(CommTask,0);
                os_tsk_delete_self();
        }
}

int main()
{
        SystemCoreClockUpdate();
        os_sys_init(SetUpTask);
        while(1);
}

只编写了如上代码,ZI-Data 1.6k。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没跑过帮顶,这里是M051在RTX上的例程,可以参考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是想问如何减小ZI-data ,或者ZI-data+RO+RW>2k,MINI54(SRAM=2k)运行能否正常?
我尝试将Stack_Size      EQU     0x00000100;
#define OS_STKSIZE     20;后 ZI-data缩小至1k;
请问下九哥等大牛,Stack_Size减小,和OS_STKSIZE可以减小至多少,安全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如何减小ZI-data ,或者ZI-data+RO+RW>2k,MINI54(SRAM=2k)运行能否正常?
我尝试将Stack_Size      ...

你可以试试么,俺没有做过

网友B:
都上了RTX了就不必在乎RAM的问题了吧,本身就有开销的...

楼主:
MINI系列一共只有2K的RAM,使用时必须要精打细算啊。

网友C:
你應該先要知道 zi,  ro,  rw 的區別,請先參考這個帖子。

http://hi.baidu.com/whyspai/item/2e3dd968c4ee6a2668105bd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先要知道 zi,  ro,  rw 的區別,請先參考這個帖子。

http://hi.baidu.com/whyspai/item/2e3dd968c4e ...

学习了!还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D:
一看楼主51就没好好学

网友(2015-02-28):
哈哈,楼上说的,啥都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