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高阻状态求解,按照图接 就是没有高阻,着急啊

楼主(2014-01-06):
IO, AC, Users, TE, se
file:///C:/Users/mlm/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6542965/QQ/WinTemp/RichOle/RZ8_J%7BSCN9UVK)EQ~EPIX_H.jpg IO高阻状态求解,按照图接 就是没有高阻,着急啊

网友A:
用的什么CPU?I/O口有高阻吗?有的CPU是需要在OTP中设置后才有高阻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CPU?I/O口有高阻吗?

stc12c5a60s2的p3口。我换了一个89的p0口不接上拉电阻好用

网友B:
IO 要配置的

网友A:
89P0口本身就3态BUS口,不用设置,所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 要配置的

嗯嗯。谢谢哈,具体怎么配可惜我不会啊,能否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P0口本身就3态BUS口,不用设置,所以能用.

嗯,是的,谢谢。

网友C:
这种接法应是:IO输出高时,com为vcc;输出低时,com为1/2vcc;输出高阻时com为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应是:IO输出高时,com为vcc;输出低时,com为1/2vcc;输出高阻时com为VCC! ...

我上面帖子是在数据手册截得图,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p3m1=1;p3m0=0;这就是高阻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p3m1=1;p3m0=0;这就是高阻态吗?

是的,程序可参考下面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程序可参考下面例子.

谢谢啦,我这么写对就行,我是菜鸟汇编没学过,只是自学了写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帖子是在数据手册截得图,不对吗?

我看错了,把IO control 看成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错了,把IO control 看成I/O了!

没事,谢谢您回答我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