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感器的BLDC如何实现准确定位

楼主(2014-01-06):
有传感器的BLDC,电机外壳上有定位霍尔,如何让电机每次停止的时候都停在这个霍尔的附近呢?

楼主:
电机内部有三个霍尔用于控制电机转动,所以不存在启动问题,调速也好控制,但是准确的停止就没有头绪了,请教有做过的大哥帮忙

楼主:
ps:PMSM的精确定位是咋样的呢?是否差不多原理呢?低速和高速的时候怎么停得准呢?

网络中更多是关于启动和调速的

网友A:
外壳上的定位霍尔?
不知道你这个电机速度多快,是如何运动的,如果是直线运动并且速度不大的话,霍尔信号有变化就停止就好

网友B:
一相刹车就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上的定位霍尔?
不知道你这个电机速度多快,是如何运动的,如果是直线运动并且速度不大的话, ...

速度大小不一啊,几百到几千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相刹车就准了。

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大小不一啊,几百到几千都可能

你说的是转速吧?
速度比较大的时候,要考虑减速曲线和提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转速吧?
速度比较大的时候,要考虑减速曲线和提前量

恩,这个我知道,:lol但是现在我只会关上管,关下管停止电机,而且停的时候停不好会把电机锁住

网友C:
这种4pin的电容有谁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4pin的电容有谁用过啊

发错了吧

网友D:
逐渐减速停,如过停过了 再倒回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操作呢?

停止时有一相或两相通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时有一相或两相通电就可以。

难道你的意思是把电机锁在某扇区么?高速时管子不会挂掉?先减速在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逐渐减速停,如过停过了 再倒回去

要求还是快速停,最好挺准,倒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尽量停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你的意思是把电机锁在某扇区么?高速时管子不会挂掉?先减速在刹么 ...

对,先减速再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先减速再刹车。

其实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是想知道前辈们怎么实现这些理论上的东西,不过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E:
类似伺服电机的控制吧,在程序中加入位置环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伺服电机的控制吧,在程序中加入位置环的判断。

:lol我也想啊,但是电机就是如此,无法加编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