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正弦波震荡发生器非线性失真问题

楼主(2014-01-06):
(图片)

网友A:
稳幅电路是1N4148吗?
失真的原因应该是二极管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幅电路是1N4148吗?
失真的原因应该是二极管非线性.

恩恩,是的,但是这种失真怎么才能避免呢?非线性也只是到了某一中状态才会有的啊。。。

网友B:
不能要求太高
(附:解压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要求太高
(附:解压截图)

震荡电路对芯片的参数要求高吗?我用LM324和TL084做出来的想象差别相当的大,但是题目要求必须使用LM324,可是LM324输不出10K的方波。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震荡电路对芯片的参数要求高吗?我用LM324和TL084做出来的想象差别相当的大,但是题目要求必须使用LM324 ...

减小振幅改善的不是很好啊,有木有更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