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NPN和PNP组成的电路

楼主(2014-01-06):
从左边过来是一个PWM波,A+是输出 ,请问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藏宝图碎片。。。。。。。。。。

网友B:
唉,基础呀。
PA4=高电平,Q50导通,Q51导通,A+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基础呀。
PA4=高电平,Q50导通,Q51导通,A+输出高电平。

能起到开关作用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起到开关作用的吧

D51的负端,电压测试时30V左右

网友C:
用两个三极管的目的是使输入信号不发生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三极管的目的是使输入信号不发生反向。

是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