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两个稍微高电压值大小?

楼主(2014-01-06):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分压再比较么

网友B:
这两路电压的参考地是一样的么?如果都知道了一路30V,另一路是10V或者60V,那还比谁高谁低干嘛呢?就直接检测是10V还是60V就OK了啊,分个压,用比较器来做,或者找个开通电压在30V左右的MOS管做当开关用,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C:
也可以通过浮地到 接近 30V, 另一路大范围的串电阻加过压保护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分压电阻精度而引入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