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两个稍微高电压值大小?

楼主(2014-01-06):
有两路电压,一路V1固定30V,另一路V2可能为60V,可能为10V。要想用比较器比较得出谁大的结果。但是没有那么高压的比较器。两路电压并没有什么电流,驱动能力很弱。请问该怎么做?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不要用单片机什么的。就模拟电路。

网友A:
电阻分压进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进比较器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两个电压就是前级通过分压过来的 前级电路不能动
如果继续分压 会改变前级的输出阻抗 电压估计也会跟着改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两个电压就是前级通过分压过来的 前级电路不能动
如果继续分压 会改变前级的输 ...

先弄清前级的输出阻抗,后面分压时尽量降低对前级输出阻抗的影响,形式上比较方便实现,可以实际测量计算先。

网友C:
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或比较器都可以达到目的。
比如信号驱动能力是1uA,假设运放电源单12V,运放输入电流设计中需要查PDF得到,最好是小于10nA。
V2取样负载总电阻就是60M欧,10~60V 分压得到 1~6V 送比较器
V1取样负载总电阻是30M欧,30V分压得到3V送比较器

网友C:
既然是分压得到的,把30V、10/60V 的分压电阻一分为二不就可以得到普通运放容易处理的低压了?

网友D:
还是建议分压。可以进行电阻匹配的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