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关中断向量表的疑惑

楼主(2014-01-06):
在建立中断向量表的时候定义的是_c_int2,但是在中断函数定义时却用c_int2,如果改成一样程序编译就会报错,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建立复位向量时,为什么复位向量名称用RSVECT呢?我看的手册上面写的复位向量的名称是RSN(对应的向量地址是0000h),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复位了 就跳转到_c_int0这个应该是合理的  默认-c的编译器自动选择这个入口
下面中断的跳转应该是可以的   你在试试
在改之前你的代码不报错?不报错的情况下是不是又指定过中断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