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内存操作错误导致数据异常,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4-01-06):
大家好,最近一个数据异常变化的bug,一直未能找到问题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使用的单片机是MSP340F2272,每次当指定事件产生时记录下事件产生时间,当事件结束时将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通过RF24L01汇报给接收设备。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全局时间变量g_SysTime在有些情况下会发生异常变化。数据的最高位变为01,如:01 EF 73 5E 00 EF 74 C3,这组数据中前四个字节代表开始时间,后四字节代表结束时间,这里的开始时间的第一个字节01 是错误的,应该是00。每次发生错误都是00变为01,目前看到g_SysTime是在与接收设备通信之后发生变化的。
g_SysTime在与接收设备通信后会被校正,另外每10ms会自增一次,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该变量已经定义为volatile,且被指定定义到了内存的起始地址0x0204,该地址前没有变量,该地址后有一个变量,上电后只操作一次。0x020E地址开始有一个数组,但检查了对该数组的操作,没有发现有指针越界的情况。
另外,在与接收设备通信后校正时间时使用了移位操作,直接使用g_SysTime进行了操作,现已修改为如下方式:
    TimeTemp = RX_Sbuff[POSI_TIME_STAMP];
    TimeTemp <<= 8;
    TimeTemp += RX_Sbuff[POSI_TIME_STAMP+1];
    TimeTemp <<= 8;
    TimeTemp += RX_Sbuff[POSI_TIME_STAMP+2];
    TimeTemp <<= 8;
    TimeTemp += RX_Sbuff[POSI_TIME_STAMP+3];
    g_SysTime = TimeTemp;
之前g_SysTime直接参与多次运算。是否是因为此时可能发生定时器中断,导致数据异常?

堆栈设置和内存使用情况:
RAM size:1024B
Stack size:160B
Data16 heap:120B

13 636 bytes of CODE memory
   639 bytes of DATA memory (+ 87 absolute )
   121 bytes of CONST memory (+ 16 absolute )

检查 Call Graph
Stack prev CSTACK 0x82B= 130B

楼主: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楼主说的我有点晕,能否上传代码看一看?
MSP430F2272芯片内的存储结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我有点晕,能否上传代码看一看?
MSP430F2272芯片内的存储结构如下图:
...

谢谢!

g_SysTime 变量的定义如下:
  1. __no_init volatile u32 g_SysTime@(u16)0x0204; //系统时间戳,单位10ms

TB1中断改变 g_SysTime代码如下: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1_ISR(void)
{

switch( TBIV )
{
case TBIV_TBCCR1: // TBCCR1 use for a 10ms time interrupt,keep the interrupt enable and reset
TBCCTL1 &= ~CCIFG;
TBCCR1 = TBR + TabCCRCont[ACLK_10MS];
g_SysTime += 1;
break;
case TBIV_TBCCR2: // TBCCR2 use for a long time interrupt
TBCCTL2 &= ~CCIFG;
TBCCTL2 &= ~CCIE;
g_bFlexTimer_标志寄存器 = TRUE;
break;
case TBIV_TBIFG: // overflow
NOP();
break;
}
}

通信过程中对时操作修改g_SysTime的过程:
static void adjust_timer_in_com(void)
{
u16 Temp = 0;
u16 Temp2 = 1638 * (DeviceID[2]-1) + 328; //60ms * (VsID-1) + 10ms
u16 LocalTAR = TAR;
int DVal = 0;
u32 TimeTemp;

Temp |= RX_Sbuff[POSI_SYS_TIME+1];
Temp <<= 8;
Temp |= RX_Sbuff[POSI_SYS_TIME+2];
Temp += RF_AIR_DELAY; //考虑RF传输延迟

if ( Temp >= Temp2)
{
Temp = Temp - Temp2;
TAR = Temp;
}
else
{
DVal = Temp2 - Temp;
TAR = 0;
while (TAR < DVal);
TAR = 0;
}

TimeTemp = RX_Sbuff[10];
TimeTemp <<= 8;
TimeTemp += RX_Sbuff[10+1];
TimeTemp <<= 8;
TimeTemp += RX_Sbuff[10+2];
TimeTemp <<= 8;
TimeTemp += RX_Sbuff[10+3];
DIS_TB1_INT();
g_SysTime = TimeTemp;
EN_TB1_INT();
}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会读取g_SysTime的值,读取时没有关闭中断。发现g_SysTime在与接收设备通信后会出错,但是接收到接收设备下发的时间是没有错的。

楼主:
论坛现在贴代码好像不怎么好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这些倒妈的我看着比较头疼的,虽然我也是写代码的啊:D;P

楼主(2014-02-1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最后确认问题是由于共享变量g_SysTime在赋值操作时没有进行保护,在赋值时恰好中断产生,导致数据被异常改变。在对该变量赋值时关闭定时器中断,问题没有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