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C滤波后,C有一定几率导致测量值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6):
输入的是接近直流的信号,含有100khz(传感器过来的)和700khz-1Mhz的杂波(通过开关电源传入的),通过一个RC滤波器滤掉以后测量电压值.电压最大值不超过3v
电路如下,其中C9为cbb电容,1uf63v,但是这个电容有一定几率导致输出的信号严重偏低(偏低大约0.5-1.5v),换一个电容就好了.
我测量几个被换下的电容的容量和D值如下,未发现显著差异(测量频率10khz)
容量分别为:0.9939,1.0220,1.0111,1.0586,1.0242
D值分别为 :0.0111,0.0109,0.0107,0.0113,0.0109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用什么指标来检测不合格的电容?

电容的照片

网友A:
换厂家品牌

网友B:
直流信号, 对于电容来说, 应该不会影响, 倒是前面这个电阻无形中增加了信号源的阻抗, 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网友C:
楼主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还是用ADC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还是用ADC采集的?

万用表和ADC都用,发现ADC采集的值异常,用万用表量果然是异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和ADC都用,发现ADC采集的值异常,用万用表量果然是异常

万用表测试时ADC有没有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试时ADC有没有断开?

断开不断开没区别的,都是高阻的.而且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信号, 对于电容来说, 应该不会影响, 倒是前面这个电阻无形中增加了信号源的阻抗, 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

其实算了准直流,毕竟还有开关电源的纹波和传感器的杂波过来.
其实AD的阻抗更高,远远高于10k电阻

网友D:
问题应该不在这个电容上

网友E:
楼主把测试失效的电容再更换回去,看看测量电压是否再次降低0.5-1.5v ?  反复几次试一试。也许不是1uF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测试失效的电容再更换回去,看看测量电压是否再次降低0.5-1.5v ?  反复几次试一试。也许不是1uF电容 ...

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原来的板子或者其他的板子,都一样,测量值都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