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定时器设置复用问题疑问

楼主(2014-01-06):
设置PA2为定时器功能,下面的函数对管脚的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0);

对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0);        有疑问:
1.  GPIO_PinSource2这个参数能随便选择吗?为什么选择2
原程序文档说明
@param  GPIO_PinSource: specifies the pin for the Alternate functio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Sourcex where x can be (0..15).

2. 看规格表的说明,STM32F0的规格GPIO是备用功能和附加功能,而STM32F103R8的规格表的GPIO是默认复用功能和重定义功能
F0的怎么和103r8不一样?
F0的备用功能就是要用复用设置吗?那附加功能用什么函数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参数能随便选择吗?为什么选择2
当然不能随便选择. 数据手册上详细的不同 GPIO_AF 对应外设功能的表格, 去查一下.

是不一样了, F0 优化了设计, 不再是备用功能, 各个功能可以自由选择了.

网友A:
这个参数能随便选择吗?为什么选择2
当然不能随便选择. 数据手册上详细的不同 GPIO_AF 对应外设功能的表格, 去查一下.

是不一样了, F0 优化了设计, 不再是备用功能, 各个功能可以自由选择了.

在 GPIO 方面,  F0 的功能进行了很多改进, 楼主好好看看手册, 重新熟悉一下吧

楼主:
好的,了解了,我去查下,昨天查了半天没找到,可能眼花了

楼主:
奇怪我明明给了10分,为什么系统老提示我分数分配错误,害得我只能没满意答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