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弱弱的问下ad6的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06):
AD, AC

这桑个有么区别

网友A:
单根,一组,一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根,一组,一簇

该这么用呢

网友B:
表示没有用过。。。

网友B:
简单的板子可能用不到,复杂的高频要求比较严时,应该有用吧?一组是要定义排线,簇那个东西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板子可能用不到,复杂的高频要求比较严时,应该有用吧?一组是要定义排线,簇那个东西就不知道了。。 ...

定义排线这么弄??

网友B:
好像是原理图,以前在资料的时候注意了一下,现在也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C(2014-02-20):
不清楚,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