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降低开关电源的启动电流问题

楼主(2014-01-06):
       在一些特殊场合,特别是在煤矿设备的本安场合中,对电源的启动电流要求比较严格,因为前级的本安电源不能提供更大的启动功率。为了减低DC-DC电源的启动电流问题,大多数电源厂商都在内部设计软启动电路,但在实际的应用中,从外部(输入端)外加电路实现低启动电流的方法也比较常见,不知各位大侠们是否有更好的电路进行推荐?

网友A(2014-11-01):
软启动电路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电路实现?

软启动电路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本、体积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