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sdb板mfgtool未能识别

楼主(2014-01-06):
sabre-sdb板连上电源线和usb-otg线,打开mfgtool,未能识别,是哪里出了问题?
SDB板和mfgtool工具都是对应i.MX6q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会将此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打开mfgtool,通过usb-otg线将板子连接到电脑上,给板子上电,你就会在mfgtool看到设备HIDcompliant
device。在设备管理中你也可以看到该设备,你可以查看一下控制面板下的设备管理中是否有:如图中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打开mfgtool,通过usb-otg线将板子连接到电脑上,给板子上电,你就会在mfgtool看到设备HIDcomp ...

1,只需连上usb-otg就可以吗?电源线需要连上么?
2,板子上电是否有指示灯显示,我现在都没办法肯定板子是否上电成功。
3,貌似没看见对应设备,我再换个USB口试试吧,需要先装什么驱动之类的么?

网友B:
要给板子供电的,上电以后才可以识别设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只需连上usb-otg就可以吗?电源线需要连上么?
2,板子上电是否有指示灯显示,我现在都没办法肯定板子 ...

它会自动安装的,你再换个usb口试一下,我之前跑28的板子碰到过一次这种问题,是usb版本问题。如有问题欢迎再提问~~

楼主:
如何知道板子是否有上电,我怀疑是上电问题,我都换了几个口了。。。

楼主:
另外,我SW6开关设置5,6为on,如此设置是否会影响,感觉应该不会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板子是否有上电,我怀疑是上电问题,我都换了几个口了。。。

首先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在你给板子上电以后在电源附近的D1、D2、D3是亮的,其次你可以根据原理图量电压值,看实际测量值是否和原理图上的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SW6开关设置5,6为on,如此设置是否会影响,感觉应该不会啊,呵呵

这个不会,这是在板子启动以后才有影响的~~SW6是用来设置烧写和启动模式的~~

网友B:
楼主你好,提醒一下,i.mx6的板子上有两个usb接口,一个是J505( USB-OTG接口,用来下载代码到板子上),另一个是J509( 普通的USB接口,这里用作串口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在你给板子上电以后在电源附近的D1、D2、D3是亮的,其次你可以根据原理图量电压值, ...

没看见灯亮,请问是否是有电源开关?

楼主:
好了,抱歉,是我没开电源开关,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见灯亮,请问是否是有电源开关?

楼主你好,在板子的电源附近有个SW3开关,你把它打开一下,图中我为你标识出来了 i.mx6q sab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抱歉,是我没开电源开关,呵呵

没事,找到原因就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
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找到原因就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
我们就在 ...

好的,只是今天貌似还结不了,明天来结吧,谢谢了,另个帖子的问题还得麻烦你啊:lol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谢谢~~我们就在你们身边:)。具体的结贴方法你可以按照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652846&page=1 中8楼所示。感谢对飞思卡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