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有关运放

楼主(2014-01-06):
请问哪种运放工作频率在1.2GHz以上,而且输出电压能达到10V,谢谢啊

网友A:
这个频率太高了,没有用过。

网友B:
OPA847等带宽在3.9G左右,你可以找找类似芯片有一些的,但是如果你系统的要求带宽在1.2G就有点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847等带宽在3.9G左右,你可以找找类似芯片有一些的,但是如果你系统的要求带宽在1.2G就有点难度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847等带宽在3.9G左右,你可以找找类似芯片有一些的,但是如果你系统的要求带宽在1.2G就有点难度了。 ...

这个工作电源只有5V,输出达不到10V

网友C:
要求太高, 是不是更改设计, 有的时候不得不因为材料和器件的限制而折中地设计

网友D(2015-08-07):
本人最近在做847,频率是上不了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