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2如何给PIC24FJ的单片机烧程序

楼主(2014-01-06):
kit2和Kits3的接口是一样的,但是Kits2不支持PIC24,软件里面选不到PIC24,各位大虾,有没有办法?

网友:
那就用PICKIT3吧,PICKIT3目前是支持Microchip的全系列的

网友A:
24的结构和12、16、18不一样了,你在芯片选型的哪个对话框里就看到你选的芯片可以使用哪些烧录工具了
其实一个盗版的pickit3也就一百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