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第一次发帖,做的串口下载器,没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1-06):
第一次发帖,发成这个死样······郁闷·!~

网友A:
前面看着还可以,可是背面一看吓尿了。。。走线能走的再乱一点么 ;P 有问题怎么查都不知道了

网友B:
单片机什么型号?(好像是ATMEL的),若不是使用串口ISP的单片机(例如STC/MG/ZY等),下载不会成功。

(7)

网友C:
线飞的有点乱,先检查下有无短路

网友D:
要不是铜是包了一层绝缘的。。。你就悲剧了。。。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无虚焊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无虚焊短路的。

没有哇····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照图纸一步步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什么型号?(好像是ATMEL的),若不是使用串口ISP的单片机(例如STC/MG/ZY等),下载不会成功。[em:18 ...

是STC的,手边刚好有,然后就放上去,好看点!~: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是铜是包了一层绝缘的。。。你就悲剧了。。。

都很仔细的刮的两端!~

网友F:
手艺不过关
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过关
多练练

恩恩!~还要多多联系···
刚接触没多久·!~

网友G:
后板飞线太多了,你最好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的。

网友H:
看着那些飞线检查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I:
好好把你的电路板焊接一下吧,尽量少用飞线,检查一下你片子起振没有。然后看看复位引脚电平对不,最好在好好检查一下你的串口转换那块,看看是不是搭建好了。最后用串口烧程序通常都有专门的软件,你最好把你单片机的类型和原路图都报上来,大家也好给你出些主意

网友J:
乱也是一种美的风格。后面的飞线尽量摆放均匀,不重叠,多交错,感觉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