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人体得到的正弦波从何而来

楼主(2014-01-06):
是示波器内部交流源漏电对大地形成回路,还是人体接受到辐射形成的呢?

网友A:
同问,测的还是一个50hz的交流波形

网友B:
感应过来的吧?到野外找个地方试试?: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过来的吧?到野外找个地方试试?

在网上看到篇**,说是从示波器探头漏电过来。示波器探头为高阻输入,貌似不会漏电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到篇**,说是从示波器探头漏电过来。示波器探头为高阻输入,貌似不会漏电过来。。。。 ...

我的示波器用的电池的.在一个房间有,在另外一个房间没有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工频干扰,无处不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示波器用的电池的.在一个房间有,在另外一个房间没有

这个示波器有点意思。示波器接了大地?

网友D:
因为市电是50Hz。人体有感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市电是50Hz。人体有感应电

在测试时发现,人体的一些动作都影响测试出来的波形,使其幅度发生变化,我估计也是感应占主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