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AD如何准确采集0-10V的电压?

楼主:
0-10V的电压信号如何给AD(范围0-5V)来转换? 1、有人说电阻分压降到0-5V 或者再加一个跟随,但是没搞懂输入信号的负极 该怎么处理?直接和系统地或串0欧电阻连接?如果此时需要采集2路0-10V 2个的信号负还是相通的,不想要这样的效果。2、有人说运放比例放大,这点也是没想明白 信号负极 该怎么处理?求大侠指导一下或提供些比较实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A(2014-01-06):
你的思路好乱呀。
一路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好了。
如果信号不共地,那得加隔离放大。
2路输入的道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好乱呀。
一路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好了。
如果信号不共地,那得加隔离放大。

就是 “加隔离放大”这一块  该怎么处理,就这一点 没搞明白,求指点

网友B:
隔离 放大

网友C:
楼主主要没弄明白信号负极, 搞清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分,单端可以理解为正极到地,负极就是接ADC的模拟地;差分,则是信号正负极对地有个共模电平,将正负信号输入到仪放或者自带差分的AD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隔离 放大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