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保护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14-01-06):
想问大家下,反向保护二极管一般都怎么选择,比如用在电源输入端,如果选择M7这样的,正向压降有1V多了,觉得压降有点多,但选择肖特基类型的,怕反向电压不够!大伙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网友A:
还可以用MOS管来做防反向

楼主:
mosfet的反向电压做不到很高啊

网友B:
不要“感觉”有点多了,1N4007是最便宜也最简单的方法,要搞清楚,多高的电压,多大的电流,允许浪费多少功率,肖特基有高电压的,楼上说了,还可以用MOS,还可以用“理想二极管”,但是前提是搞清自己的需求。

网友C:
如果你输入电压很高,我想不会太在乎1N4007的正向压降,如果你输入电压不高,那么肖特基的几十V反向 我想也是够用了,满足就好,指标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