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蓄电池供电电路,可恢复保险丝和TVS管的选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6):
可恢复保险丝,耐压60V足够了,电流的话选大于500mA即可
TVS,本身LM25965可以抗40V的电压(极限是45V),所以TVS选40V的以下的应该就OK了。

网友B:
smbj33a 可以了

网友C(2014-06-13):
不知道你要过那个标准,如果是CE标准的话,电源入口差模要打1kV,共模2kV,建议用两个SMCJ16CA串联,一个SMBJ33CA估计不行的

网友C:
还有防反接二极管放在TVS之后,不然打surge就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