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还是 单片机,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1-06):
现在有一个项目,在一个空间内(比如箱子)建立一个可控的生态环境,如水温、水位、PH值、空气温湿度等,使用平板作为上位机进行控制,请问这种选择 PLC 还是 单片机比较合适,选择的理由和器件的选型有没有推荐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都行。用PLC造价高,但稳定性和可扩展行更好。用单片机更便宜。
推荐用单片机

网友B:
用plc吧,这个系统有点繁,等有量了再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用PLC造价高,但稳定性和可扩展行更好。用单片机更便宜。
推荐用单片机
...

版主你好,请问用PLC的话有什么型号推荐的不? 我只接触过单片机,没有接触过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吧,这个系统有点繁,等有量了再单片机

这个,量暂时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请问用PLC的话有什么型号推荐的不? 我只接触过单片机,没有接触过PLC。 ...

西门子的S200、S300,我单位里用这两个比较多

网友C:
PLC ,,,一看就知道是工业用途,,,PLC的强项啊

网友D:
光知道PLC,但是却从来没有用过,看来需要好好学习学习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B:
Plc和单片机的区别就像c和汇编

网友E:
看你是否有量或者熟悉哪个,量小还是PLC吧

网友F:
没有必要搞PLC吧,这个单片机采集数据就OK了吧,如果空间比较大的话,用无线模块更方便点

网友G:
这个需求PLC和单片机都可以实现,PLC可靠型强,单片机便宜

网友H:
如果重新学习PLC的话,一开始就做这个项目,估计有难度
但是用单片机,也会很繁锁,一次一次的修改BUG,打PCB板子,室外环境,还要做一些防护。PLC应该要稍微简单一点

不过弱弱的问一句:用PLC如何跟平板电通信。怎么实现呢?蓝牙模块?自己做还是有专门的?

楼主:
奇怪,怎么结不了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4OTUwfGM5ZTNmNzg5fDE3NjE4OTYwMzN8MHw%3D

网友I:
用PLC技术加触摸屏技术

网友J(2014-06-26):
用单片机吧,原因如下:一,生态箱应用环境没有这么恶劣;二,单片机便宜。我们实验室做的类似的,温湿度、CO2都可以检测。51足以。

网友J:
vb写的上位机界面

网友K:
都合适,都可以

网友L:
用单片机吧,方便便宜一些

网友M:
如果需求量不大,要求高点,求稳定,用plc+触摸屏。如果节约成本的话,单片机

网友N:
两个都行!PLC价格贵但是实现起来快,也便于扩展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