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芯片坏了还是电压坏了?

楼主(2014-01-06):
各位朋友们,我用的旗舰版开发板u16很烫怎么办啊?无法烧写程序了……,这样芯片是烧坏了吗?
那是主芯片坏了还是电压坏了啊?如何检测呢?

网友A:
发烫有可能会是烧了。不过你可以看下MCU是否在工作。没工作就挂了,原来的程序在工作的话就不一定烧。

网友B:
好不要在通电的情况下用手去摸,手的静电很容易把芯片打坏的.

网友C:
冬季气候干燥的条件下,人体易带大量静电,未做防护时易击穿芯片

网友D:
这种问题可以找售后,找技术支持啊,

网友E:
你量一下117输出有3。3V没有,没有达到电压值,当然下不了程序b

楼主:
这个之间好像短路了。

网友B:
其实这个很好排查的。。。。一个一个排查也行,只要3.3v供电的,就一个一个取下来,取下来一个用万用表连一下阻抗,只要不短了就说明那个元件坏了

楼主(2014-03-06):
1117这个稳压芯片不太好,有时候电源不稳定一上电就干掉一大片元件啊!换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