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6):
这个头文件就要看你要编写的函数是否需要头文件里面的东西了
如果需要肯定要include进来  当然你也可以将头文件里面的东西都搬过来
和你的函数放到同一文件中   就不需要include了

网友B(2014-02-14):
头文件包括很多寄存器的地址,你如果用到相应外设,就需要相应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