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问题真难找啊……?

楼主(2014-01-06):
找的是网上成熟的原理图设计,但是板回来之后,试着焊上电源部分,表示通电时短路。

现在 可以确认的是:原理图没有问题,怀疑是最后敷铜的时候出问题了

我敷铜原则如下图,但是我上下两面都是接地,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补充:接通电源时,电源芯片发热:

网友A:
3 4 5引脚最有可能   有条件就割线测试吧   排除问题

楼主:
第三个脚  只要接上就是短路我用的事lm2596-5.0的芯片,第三个脚本来就该接地啊,但是只要断开就不短路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楼主:
上图求真相:

网友A:
如果还有空的PCB板   先测试一下是否PCB就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求真相:

楼主的版图这样就去做板子了吗?还有错误呢

网友C:
严重批评,覆铜间距太近了,最少也得10mil以上,对于电源部分15到30mil为宜。好好检查一下二极管和电感是怎么回事。二极管不要接反了

网友C:
先把电感拆掉,测一下第4脚与地,看短不短路;如果短路,那么把二极管也拆掉,再测。

楼主:
pcb图就是上面这样的,第三脚短路,只要第三脚接地就短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画好原理图后,最后设置安全间距大点,此时会报错,不去理会,然后再去铺铜,然后把安全间距修改回来。你如果间距太小,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确定制版的厂家工艺可以达到。

网友E:
普通离引脚太近了

网友F:
建议楼主,用空的PCB板 确定 短路是 哪里的问题。。

网友G:
先测试一下空的pcb板看看短路没有,然后在就是测试一下芯片。有些芯片能是坏的。然后就是看焊接式会不会短路

网友H:
芯片坏了。

网友A:
各位的建议都不错

网友I:
换个芯片吧
另外你覆铜的间距 太小了点。

楼主:
啊,不少朋友都说是间距太少了,不知朋友们一般间距是多少呢?

网友J:
其实你的PCB图中有一个绿色的标记GND是有错误的.不管你其他怎样,那个错误你一定要先处理掉

网友K:
应该是覆铜间距小的原因,之前我也有块覆铜间距小了,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只要加大覆铜间距,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