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与ddr sdram连接电路求解

楼主(2014-01-06):
s3c2440与ddr sdram连接的时候 A0,A1地址脚直接悬空,A2跟DDR的A0相连.
DSP与与ddr sdram连接的时候 A0跟DDR的A0相连,
同样都是32位的芯片,DDR型号以及位宽都是一样的,但是接法却存在的差别.
s3c2440与ddr sdram连接方式还容易理解,但是DSP与DDR这样连接就想不明白了.
请哪位大虾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处理器架构不一样吧,不管怎么连线,SDRAM都是一样在工作,而处理器的连线方式取决于处理器的内存组织方式。。。

网友B:
具体怎么连,还是要看不同厂家的设计datasheet,各家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C(2014-03-13):
你好,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呢?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DSP与sdram连接的时候是A0与DDR的A0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