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主站电路 大负载出错

楼主:
这是TI提供的M-BUS总线主站电路,U1为15V
当带几个mA的负载时,一切正常,当挂了个100mA的大负载时,通信出错,用示波器看了下,发现静态时,B1和B2处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1秒左右,幅度为4V左右的电压跌落。求高手告知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2014-01-08):
B1和B2出现电压跌落,说明负载变化大,R213有接近0.8A的电流。
这个情况出现时,BUS+的电压情况是怎么样的?
---------------不好意思,没看清,应该是4A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和B2出现电压跌落,说明负载变化大,R213有接近0.8A的电流。
这个情况出现时,BUS+的电压情况是怎么样的 ...

B2就是+BUS
负载一直都是几个6W电阻串联模拟的,如果是因为负载大,为什么会是隔一会儿出现一次电压跌落呢?电阻有点热,但是每个电阻消耗的功率远不到6W

网友B:
大负载要改变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取样电阻适当减小,电源的功率要够。

网友A:
这个要看负载大小的。你自己算算你的负载电阻加起来应该是多少。估计情况严重时,T202都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