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d7606并行字节

楼主(2014-01-06):
(无正文)

楼主:
在调AD7606的时候遇到2个问题,1.程序上电卡死。2.ad7606的BUSY脚一直为低。
1.硬件我把ad7606的BUSY脚接到了外部中断0上了,该脚比较特殊,上电的时候AD的BUSY脚是低的,而单片机上电复位时检测该中断脚也是低,结构进入bootloader了,死了。
2.AD的BUSY脚一直为低,开始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贴,都没有什么结果,自己慢慢来,首先BUSY脚一直为低,那说明,根本就没有启动转换,至少AD没有接受到有效的启动信号即CONVSTA、CONVSTB。单独调这两个脚,发现没有我想要的上升沿,本来自以为很正确的两条拉高、拉低的C语句,被另一条给覆盖了,相信同学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初始化的函数被另一个初始化函数覆盖,导致第一个初始或没起作用。

网友A:
进入bootloader 死了。说明引脚分配设计得不合理, 如果软件上不能避免, 得改硬件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bootloader 死了。说明引脚分配设计得不合理, 如果软件上不能避免, 得改硬件了哦.
...

恩,直接换引脚,那个引脚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