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什么情况下RAM数据会自动错乱?

楼主(2014-01-06):
如题所示,工作出现过程序能运行,当然不是完全正常的,表现出来的现象感觉就是RAM数据乱了才能解释得通,比如数码管显示乱码(定时器读取RAM数组来显示,不仅是数字乱了,而是乱得惨不忍睹)、还有一些变量也乱了,另外单片机没有死机,不仅中断可以运行,主函数也在运行。这通常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程序的问题或干扰造成的...

网友B:
没那么厉害的干扰,肯定程序问题

网友C:
我想一定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是硬件连接端口错误的原因

网友D:
优先选择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外部数据总线出现问题了,片内资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