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电POR\BOR问题

楼主(2014-01-06):
现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1.芯片型号为MSP430F2132,
2.上电时以很慢的速度从0调整电压到5V,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速度比如为0.1V/s,即1S上调电压0.1V)
3.上电时以很快的速度从0调整到5V,芯片可以正常工作

查手册看了:

觉得硬件已经设置好了这个POR\BOR的阈值,应该不用我配置什么东西啊

难道还得去配置SVS:
这没有道理啊,因为有的产品根本就没有SVS,@dirtwillfly @地瓜patch

复位电路是阻容复位,断电后RST管脚的电压由于电容的存在不为零,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A:
上电时以很慢的速度从0调整电压到5V,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速度比如为0.1V/s,即1S上调电压0.1V)

确实存在这类问题, 所以一般的单片机在电源上电方面都有速度方面的要求. 可以找一下数据手册的说明.

网友B:
带BOR的msp430,当VCC超过Vcc(start)后POR信号变得有效,直到VCC超过V(B_IT+),然后会经过一个延时t(BOR)后。延时t(BOR)会根据Vcc电压变高的倾斜角度的减小而相应的延长,但最大值不能超过20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BOR的msp430,当VCC超过Vcc(start)后POR信号变得有效,直到VCC超过V(B_IT+),然后会经过一个延时t(BOR)后 ...

那只能使用SVS模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个人估计是复位的问题,本身就是RC复位,上电时间太慢,C5早已存有电荷,相当于RC复位就失效了。
如果你复位是用电压监控芯片复位,这样更靠谱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只能使用SVS模块解决这个问题?

建议改善电源或复位电路

楼主:
初步怀疑是程序开始跑后就直接进行8MHZ频率配置了,手册中有写,在达到8MHZ所需的2.xV电压之前不能对DCO进行更改,后果不明

网友D(2017-09-05):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缓慢上电然后导致模块异常的状况,目前怀疑是430复位的问题,请问你当时解决的经验是什么,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缓慢上电然后导致模块异常的状况,目前怀疑是430复位的问题,请问你当时解决的经验是什 ...

你的什么模块运行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模块运行异常?

msp430g2231 + 射频芯片,缓慢上电430会进入不可控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sp430g2231 + 射频芯片,缓慢上电430会进入不可控状态。

上电太缓慢是不能正常完成上电复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电太缓慢是不能正常完成上电复位的

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是否正常上电复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步怀疑是程序开始跑后就直接进行8MHZ频率配置了,手册中有写,在达到8MHZ所需的2.xV电压之前不能对DCO进 ...

楼主,我比较倾向你这个看法,但是现在比较迷茫不知该怎么去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是否正常上电复位吗?

最简单就是程序里点亮一个led。

或者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压波形,然后对照手册里的上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