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移动电源怎么自动检测负载

楼主(2014-01-06):
    目前的移动电源方案基本差不多,如果不是那种三合一的方案,普通方案怎么自动检测负载呢?最好能上传原理图说说,先谢谢

网友A:
通过检测端口电源和电流吧

网友B(2014-06-04):
负载的输入口都有滤波电容,所以当负载插入时相当于短路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