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IMX6的MLB模块的数据传输存储机制是怎样的(已解决)

楼主(2014-01-06):
IMX6的MLB150模块有自带的一个硬件缓冲区,由CDT描述,DMA由ADT描述,我想知道的是这二者的关系如何?
我如何读写数据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IMX6的哪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IMX6的哪块芯片?

IMX6Q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要在板子上跑的是Linux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要在板子上跑的是Linux系统么?

是Linux 不过我想问的是硬件问题 跟操作系统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Linux 不过我想问的是硬件问题 跟操作系统没关系吧

就是问一下,我们给出的是Linux driver,之前有客户是在QNX上跑的,是不一样的,客户需要自己改的。Linux的话你就不需要自己改动很多了。

网友A:
关于如何读写数据的,你可以参考文档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中Chapter 33
Media Local Bus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