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的USB 如何用

楼主(2014-01-06):
用GD32F105读写U盘没反应,用STM32F105没问题,要改什么吗?

楼主:
GD的技术们呢???

网友A:
在USB接口使用时,须注意目前所使用的ST USB函数库并做如下修改:
类型
版本
发布时间
注意事项
ST老库
V3.2.1
需要修改函数 OTGD_FS_Core Init()。请用附件的代码直接覆盖原代码
ST新库
V2.1.0
不需要修改

OTGD_FS_CoreInit().rar

423 Bytes, 下载次数: 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SB接口使用时,须注意目前所使用的ST USB函数库并做如下修改:

可问题是我现在用的就是v2.1.0,在ST上没问题,在GD上,接入U盘没一点反应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怀疑是RCC的问题,配置跟ST的不一样所以提供不了48M的OTG时钟,对比了GD 107和ST的数据手册,发现RCC的时钟树差别很大,可GD的代理商说可以直接代,没问题。所以挺郁闷的!

楼主:
GD的技术们呢?看不到此帖吗?我用了串口1,后来有人说要用USB就不能用串口1,PA9要接+5v,于是我就屏蔽了串口1,PA9接+5V,可还是不行,再仿真发现接入U盘时,能够触发中断,但就是连接不上
case HOST_IDLE :
    if (HCD_IsDeviceConnected(pdev))    if一直进不去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依旧不太放心,我测了下电压是4.77v,后来我把开关电源电压调到刚好5v,居然可以了???

难道OTG_FS_VBUS对电压精度要求那么高吗???少一点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依旧不太放心,我测了下电压是4.77v,后来我把开关电源电压调到刚好5v,居然可以了???

...

可能是GD的电压更敏感

网友C:
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了,不需要大改动自己的方案了

网友D:
版本搞错了啊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2014-11-29):
楼主,我也在搞USB,能交流下么?

网友G:
帖子有点久远。
新版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H(2015-10-03):
引用 楼主:
GD的技术们呢?看不到此帖吗?我用了串口1,后来有人说要用USB就不能用串口1,PA9要接+5v,于是我就屏蔽了串 ...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在玩USB,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I:
USB的驱动方面的都检查下的

网友J(2016-02-16):
正在学习USB部分,感觉好吃力。前辈们多发些资料上来看看

网友K:
这个上ST的函数库的看下的

网友L:
这个可以参照stm32的USB设计的进行应用开发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