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D卡的问题

楼主(2014-01-06):
请问高手,SD卡写可以从一个扇区的任意地址写吗?
我的程序只能从一个扇区的起始地址写。
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记得好像是哪个扇区有空闲,就可以写的时候放到哪个扇区的吧

网友B:
只能一个扇区一个扇区读写。

网友C:
disk_write
The disk_write writes sector(s) to the disk.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drv,         /* [IN] Physical drive number */
  const BYTE* buff, /* [IN] Write data (may be non aligned) */
  DWORD sector,     /* [IN] Sector number to write */
  UINT count        /* [IN]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
);

网友D(2014-02-06):
不能选择扇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