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点问题,继电器上面标的参数都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问大家点问题,继电器上面标的参数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2014-01-06):
5VDC-1Z   线包为5V直流供电,1组转换触点
10A 277VAC   触点容量  交流277V时为10A
12A 125VAC   触点容量  交流125V时为12A

黄的差不多意思  3A 30V DC  指直流30V时为3A , 一般直流负载较之交流要小得多, 切记

网友B:
一般只要明白2个参数
1 线圈电压
2 触点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DC-1Z   线包为5V直流供电,1组转换触点
10A 277VAC   触点容量  交流277V时为10A
12A 125VAC   触点容量  ...

上面是线圈端的参数
下边是切换端的参数    这是别人告诉我的对吧,切换端参数就是继电器后面接负载端,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要明白2个参数
1 线圈电压
2 触点能力

触点能力大小决定后面接多大负载  是吗?线圈电压是驱动继电器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thank you

网友C:
非专业人士不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线圈端的参数
下边是切换端的参数    这是别人告诉我的对吧,切换端参数就是继电器后面接负载端, ...

希滴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滴拉,哈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专业人士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