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低功耗设计测试分享

楼主(2014-01-06):
很多年没有发过贴了,最近在使用 stm8l152 做一款遥控器产品,刚用这个,还不太熟,发现stm8l的资料也比较少,官方中文资料几乎没有。所以花了点时间,把功耗部分测试了一下,在此分享。如有问题,可跟帖讨论。至于与MSP430的比较,发现自动唤醒功耗比MSP430(G2553)更大。在测试时,感觉STM8L更不省心,也可能是还不太熟加上资料有限吧,不过做完所有的功耗测试,基本都达到官方指标。

停机状态(无唤醒)
        1. PCB仅焊接MCU,电源3.3V,复位电容(10nF)和一个退偶电容(0.1uF), 程序中将所有GPIO确定输出低电平,主函数中直接halt(),电流约 1.730uA
        2. 在1的基础上,增加一条语句,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或者 PWR->CSR2 = 0x2,再执行halt,电流下降至最低,0.400uA,达到官方指标
        3. 在实际产品上的测试(电路上增加了LCD,LSE晶振等),GPIO确定电平,超低功耗开启,停机状态 halt(),电流约 0.38uA
        4. 在3的基础上,开启RTC日历,电流约 1.3uA
        5. 初始化并开启LCD(未显示),最低电流约 2.25uA (LCD显示参数: 死区时间 7, 持续周期 0, HD=0,LCD外部电源)
        6. LCD正常工作,电流约 5.95uA (LCD显示参数: 死去时间 3, 持续周期 5, HD=0,LCD外部电源),显示效果均衡,LCD电流与LCD玻璃相关
        7. 在6的基础上,HD=1 电流约 18uA

低功耗运行状态
        1. 将主时钟切换为 LSI,所有GPIO确定电平,开超低功耗,关RTC、LCD、LSE等,主函数执行 while(1), 电流约 95uA
        2. 在1的基础上,关电压调节器(默认开启),电流约 3.75uA;  达到标称电流值。
        3. 在2的基础上,将主时钟切换为 LSE,电流约为 4.32uA
        4. 在3的基础上,开启RTC,电流约为 4.59uA
        5. 在4的基础上,开启LCD(不显示),电流约为 8.8uA,LCD显示,电流约为 9.25uA

正常工作状态
        1. PCB仅焊接MCU,电源3.3V,复位电容(10nF)和一个退偶电容(0.1uF),程序中将所有GPIO确定输出低电平
        2. 在1的基础上,主函数直接执行 while(1),功耗在 930~950uA 波动 (默认2MHz)
        3. 在2的基础上,while(1) 中加入5个 nop(),功耗降低 200uA(即在730~750uA波动)
        4. 在3的基础上,将时钟配置位16MHz,功耗约为 3.7mA
        5. 在4的基础上,在while(1)中加入 wfi()/wfe(),功耗约为 720uA
        6. 在5的基础上,将时钟配置位1MHz,功耗约为 325uA

说明: 对于 stm8l 这类低功耗芯片,多数时候应该工作在停止或者等待状态,全速运行功耗意义不大,以下两个实际工作模拟
        1. 在一般定时显示程序中(主函数中延时500ms刷新显示),16MHz时钟,延时函数使用wfe功耗约1mA, 使用while(flag)功耗约4.5mA
        2. 在实际低功耗项目中,RTC和LCD一直工作,CPU脉冲工作,RTC约500ms唤醒一次,刷新显示,其电池寿命主要取决于LCD显示效果,正常一般可做到6uA,显示均衡
        3. 以上测试所用的LCD均为4*34段,如果更小的LCD,可能功耗更小

楼主:
自顶一下,也寻求帮助

网友A:
应该是时间的问题吧

就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间的问题吧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时间的问题? 可否具体点,谢谢1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了

恭喜你解决了,

网友B:
STM8L152低功耗讲的很详细。顶一下!

网友C:
想玩STM8L,就是中文资料太少,不如STM32F103.

网友D(2014-02-14):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stm8l的低功耗测试,想请教一下,在Active_Halt模式下,怎么才能实现LCD和RTC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大,可否给个例程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E:
低功耗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各个半导体厂商都在这场竞争中使出浑身解数呢。

网友F:
楼主你用的什么测试设备测试的。有型号么。我是说电流表。

网友F:
此贴可以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用的什么测试设备测试的。有型号么。我是说电流表。

FLUK 8808A 台式万用表,精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stm8l的低功耗测试,想请教一下,在Active_Halt模式下,怎么才能实现LCD和RTC正常工作, ...

开启LCD,RTC,执行halt(),进入的就是 Active_Halt模式,具体配置,参照帖子上面的介绍即可,我做的项目是约 6uA,有 LCD, RTC。 具体程序你可以参考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玩STM8L,就是中文资料太少,不如STM32F103.

是的,我几乎没有找到stm8l的官方中文资料,只有慢慢啃E文,如果不是要求低功耗,stm8s资料是比较多的,当然,stm32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解决了,

项目去年已开发完毕,上次结贴忘了附上结果,在初始化部分加上下面这句问题解决,供参考。
CLK_HaltConfig(CLK_Halt_FastWakeup, ENABLE);        // 时钟低功耗快速唤醒,如不使能,唤醒后马上操作LCD将出BUG,需延时25us

网友F:
引用 楼主:
FLUK 8808A 台式万用表,精度没问题

受益匪浅,多谢

网友F:
楼主能否说下你的供电方案,我用STM8L+LCD+无线收发。遥控器是双向的,需要不断的接收被控机发来的数据。想用3V纽扣电池供电。感觉有点困难。

网友G:
学习了。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说下你的供电方案,我用STM8L+LCD+无线收发。遥控器是双向的,需要不断的接收被控机发来的数据。想 ...

RF接收的话,一般环境一直都有杂波,耗电比较大,纽扣电池可能够呛,具体数据没有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RF接收的话,一般环境一直都有杂波,耗电比较大,纽扣电池可能够呛,具体数据没有测试。 ...

用电脑主板那种CR2032电池。200MAh的容量,感觉不好做。

网友F:
引用 楼主:
RF接收的话,一般环境一直都有杂波,耗电比较大,纽扣电池可能够呛,具体数据没有测试。 ...

你做的不是遥控器么,用的什么电池,实在不行我就上充电锂电池了。

网友H:
有时间一定研究下,低功耗是趋势,节能。

楼主(2014-03-18):
引用 网友F:
你做的不是遥控器么,用的什么电池,实在不行我就上充电锂电池了。

我做的也是遥控器,不过我的是单向的,只发射,不接受,所以功耗还是很小,电流 6uA,CR2032可以用3年左右。 如果换用 CR2430,容量会略大一点。
你有接收,电流会大很多,纽扣电池应该很难,这个你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做的也是遥控器,不过我的是单向的,只发射,不接受,所以功耗还是很小,电流 6uA,CR2032可以用3年左 ...

是啊,我用的2.4G无线收发芯片,看了市面上的芯片,接收的时候电流都在10多毫安以上的。电池我也看了,大容量的纽扣电池能做到900mah但是那个体积太大了,我觉得还得是从算法上面做做**。加大电池感觉不是办法。

CR2430.pdf (83.45 KB, 下载次数: 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用的2.4G无线收发芯片,看了市面上的芯片,接收的时候电流都在10多毫安以上的。电池我也看了,大 ...

这电流,你900mAH也只能用三天,得好好想想。蓝牙4.0倒是有很低功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电流,你900mAH也只能用三天,得好好想想。蓝牙4.0倒是有很低功耗的

看了下接受时候的电流也是10ma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接受时候的电流也是10ma左右了。

不需要一直工作的,多数时候都是在halt,不然即使MCU工作,也得要1mA电流。

网友I:
你好,想请教下关于STM8低功耗的设置,我现在把IO口都设置为推挽输出,然后halt(),外部中断唤醒,现在功耗很大,请问还需要哪些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想请教下关于STM8低功耗的设置,我现在把IO口都设置为推挽输出,然后halt(),外部中断唤醒,现在功耗 ...

请参考顶楼帖子1、2点,照做可以排除MCU耗电,其它的外设之类你再检查一下。低功耗设计,一个LED点亮都几个mA,都需考虑到。
1. PCB仅焊接MCU,电源3.3V,复位电容(10nF)和一个退偶电容(0.1uF), 程序中将所有GPIO确定输出低电平,主函数中直接halt(),电流约 1.730uA
2. 在1的基础上,增加一条语句,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或者 PWR->CSR2 = 0x2,再执行halt,电流下降至最低,0.400uA,达到官方指标

网友I:
好的。我试下,现在我想在IO的外部中断处理函数里执行halt,但是MCU是无法停机,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J:
关于STM8L低功耗设计测试分享,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我试下,现在我想在IO的外部中断处理函数里执行halt,但是MCU是无法停机,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

还真没有在中断中执行halt,不过给你个建议,在stm8l中,有个AL,可以选择让MCU在中断后是否唤醒

网友K:
楼主,你好,我在用STM8L一片子,做低功耗.采用halt模式,LCD点亮,由RTC每500MS唤醒刷新一次LCD,现在功耗只能做到75UA.
实在解决不了,所以求教楼主,请楼主能否把与低功耗相关的一些设置及注意点,详细列一下,以便我参考?多谢啦

网友L:
多谢分享,很有启发

网友M:
这个分享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网友N:
非常值得分享的经验

网友O(2014-05-07):
我看过很多,从未发过帖子,但是我这次,我破例发一个。
我的目的就是赞一个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看过很多,从未发过帖子,但是我这次,我破例发一个。
我的目的就是赞一个楼主。 ...

太给力了,能有所帮助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给力了,能有所帮助就好。

楼主我的项目要收尾了,你帮了我很大的忙啊,谢谢。

网友P(2014-06-30):
想玩STM8L,就是中文资料太少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做的很系统。 后来者可以借鉴学习下。

网友Q(2014-08-01):
请教各位大侠一下,目前在用stm8L051F3单片机开发,在低功耗方面遇到问题,功耗始终在330uA左右(3.3V供电)。
使用活跃停机模式,RTC 500ms唤醒一次,目前设置主要如下:
     1、RTC由LSI提供时钟(16分频);
     2、关闭了MVR(通过SAHALT置1);
     3、使能了超低功耗模式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4、将所有端口设置为推挽输出低,除了NRST没有做设置;
     5、调试中尝试进入Iddq模式,但是执行“FLASH->CR1 |= FLASH_CR1_EEPM;”无法将EEPM位置位。
相关程序如下(其中可能有些地方是冗余的,“//”之后的内容为调试中尝试过的指令),麻烦指点一下,非常非常感谢:
void main(void)
{
  GPIO_int();
  EXTI_SelectPort(EXTI_Port_B);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3, EXTI_Trigger_Falling);
    //CLK->ICKCR |= CLK_ICKCR_FHWU;
  RTC_Config();
  IWDG_Config();
  enableInterrupts();
  rim();
  while (1)
  {
    IWDG_ReloadCounter();
FLASH->CR1 |= FLASH_CR1_EEPM;
  //FLASH_PowerRunModeConfig(FLASH_Power_IDDQ);
      //PWR_PVDCmd(0);
    RTC_SetWakeUpCounter(70);
    RTC_WakeUpCmd(ENABLE);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CLK->ICKCR &= ~CLK_ICKCR_HSION;
    halt();
    RTC_WakeUpCmd(DISABLE);
  }
}
void RTC_Config(void)
{
    // RTC_WakeUpCmd(DISABLE);
    //CLK_LSICmd(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6);
  while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IRDY) == RESE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RTC_SetWakeUpCounter(100);
    //RTC_WakeUpCmd(ENABLE);
}

网友R:
支持,这么好的测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各位大侠一下,目前在用stm8L051F3单片机开发,在低功耗方面遇到问题,功耗始终在330uA左右(3.3V供电 ...

看着有点复杂,并且代码不全。
建议你先用最少的步骤,试验出最低的功耗,再来进行模块递增。
另外,你使用的3.3V电源,请确认是否电源部分的损耗。

网友S:
请教stm8l 低功耗运行模式,我的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AllGpioRPPLowOut();        //配置IO为推免输出低电平
        HSItoLSI();
        PWR->CSR2 = 0x2;
        LCD_GLASS_Init();
//        CLK->REGCSR = 0x02;        // Swith off the Regulator
//        while(((CLK->REGCSR)&0x01)==0x01);
        while(1) LCD_GLASS_ScrollSentence("      ** STM8L-DISCOVERY **",1,SCROLL_SPEED);
}
上面代码电流为100uA,LCD屏能正常显示;
如果去掉注释,也就是说关闭电压调节器,电流为10uA左右,可是此时LCD屏不显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stm8l 低功耗运行模式,我的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具体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给一点点参考,不一定有用
1. 我在测试中,发现关闭电压调节器LCD会变暗,不知你的是否正在此临界位置,可以考虑调整几个显示参数
2. 不知道LCD使用内、外部电源是否有影响,我之前测试使用的是外部Vlcd

网友S:
引用 楼主:
具体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给一点点参考,不一定有用
1. 我在测试中,发现关闭电压调节器LCD会变暗,不知 ...

我重新写了代码,让所有的代码都在ram中运行,之前有延时函数没有配置在ram中运行,我想那100uA的电流是因为执行到延时函数后之前配置flash为 低功耗IDDQ模式又自动恢复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关闭电压调节器为什么lcd不显示还是没弄清楚,你说的临界位置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T(2014-09-15):
  LCD_CR1 = 0x06;
  LCD_CR2 = 0x46;//电压
  LCD_CR3 = 0x00;
  LCD_FRQ = 0x04;
  LCD_PM0 = 0xff;//0-7
  LCD_PM1 = 0xff;//8-15
  LCD_PM2 = 0xff;//16-23
  LCD_PM3 = 0;

  LCD_CR3 |= 0x40;//开显示

使能active halt ,另外开了rtc wakeup 1秒中断,lcd显示用的内部lsi 电流有35ua,正常吗,未使用的io都是推挽输出低电平

网友T:
另外我把lcd关了,所有lcd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0,电流2ua左右,这个应该还算是正常,说明其他部分功耗都是正常的,只要一打开lcd显示就是35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另外我把lcd关了,所有lcd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0,电流2ua左右,这个应该还算是正常,说明其他部分功耗都是正 ...

LCD 正常也就 10uA 左右,35太大了。

网友U:
楼主你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是多少,我现在做的加了两个外部芯片,进入Halt模式,RTC唤醒,工作电流是78UA,我好想在往下降一点,希望可以和你讨论一下

楼主(2014-12-10):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是多少,我现在做的加了两个外部芯片,进入Halt模式,RTC唤醒,工作电流是78UA,我 ...

很久没看帖子了,相信你已经解决了吧。
我单片机跑16M的HSI,不过Halt之后,都没有区别,主时钟都不会运行的。78uA电池供电肯定高了,其实也就是一点点排除,一般电流偏大最大可能是有悬空引脚

网友V(2015-02-26):
被***有人抄了。有一点点不理解的,请总问一下楼主, 在while(1)中加入 wfi()/wfe(),是什么?我也试过低功耗和AWU

网友V:
被其他权威网站抄了,请搜关于STM8L低功耗设计测试分享

网友W:
STM32F103.确实不错,相关资料也挺多的。

网友X(2015-04-10):
正需要此贴,TKS!

网友Y:
恭喜你解决了

网友Z:
此贴必顶,希望斑竹置顶

网友AA:
正在学习低功耗,谢谢分享!

楼主(2015-06-09):
引用 网友V:
被***有人抄了。有一点点不理解的,请总问一下楼主, 在while(1)中加入 wfi()/wfe(),是什么?我也试过低功耗 ...

等待中断或等待一个事件唤醒,这样mcu在中断前还是低功耗状态,省电。
另外,看到你说的我也搜过,确实在***上被人盗发了,郁闷的事竟然还把内容改了,哎。。

网友AB(2015-08-12):
虽然知道已经结贴很久了,但还是想问一下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和CLK_HaltConfig(CLK_Halt_FastWakeup, ENABLE)这两个语句是加在程序中的哪一个位置?
另外UltraLowPower这个模式是关闭了哪些东西,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虽然知道已经结贴很久了,但还是想问一下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和CLK_HaltConfig(CLK_Halt_FastWak ...

这两句你可以加在开始的位置,或者GPIO初始化之后
至于 UltraLowPower 有哪些不一样,那你得去啃参考手册了

网友AC:
问几个问题 1.如果是7号南孚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 在低功耗的状态下
                 2.这个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5-09-24):
引用 网友AC:
问几个问题 1.如果是7号南孚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 在低功耗的状态下
                 2.这个时间是如何计算 ...

首先,你要计算出电池的容量,比如说2节7号电池,从3V放电到1.8V的容量,当然自放电也要考虑
然后计算电路运行功耗,对于简单应用,包含 纯待机电流(一般10uA以下),事件响应功耗(mA级,主要取决于外设)。我一般计算时间,是先计算纯待机电流时间,再考虑事件响应频率和时间,就可得运行时间。

网友AD:
谢谢分享,稍后请教

网友AE(2015-11-17):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低功耗下(Low Power,执行wfe后),是使用什么单元唤醒CPU的,我使用TIM2,溢出事件,无法唤醒,即使不是低功耗状态下也无法唤醒,谢谢,我有发帖子,可惜没人回答,

网友AF:
STM8L低功耗

网友AG:
楼主不知道还在不在,但是遇到问题了调了很久还是不能打主regulator关闭。请楼主帮忙下。
我用的STM8L051F3, 设计在低功耗运行。我已经做了如下操作,还有100uA左右。
1. GPIO输出高。
2. 关闭HSI, 切换为LSI

我程序就是循环toggle一个PIN。 发现如果enable main regulator,PIN toggle正常,电流100uA。disable main regulator后,电流降到个位,但是PIN不能toggle,感觉程序停住了。我用stlink仿真器,运行了CLK_MainRegulatorCmd(DISABLE);之后就停住了,点下一步,程序地址不变化。

我看辅助的regulator是可以提供100uA电流的啊,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低功耗下(Low Power,执行wfe后),是使用什么单元唤醒CPU的,我使用TIM2,溢出事件,无 ...

// 定时程序,等待时使用wfe,以节省功耗
static void TIM2_Delay_x500us(uint8_t count)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 TIM2_CounterMode_Up, 499 * count - 18);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Update);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TIM2_Cmd(ENABLE);
        WFE_WakeUpSourceEventCmd(WFE_Source_TIM2_EV0, ENABLE);
        wfe();
        TIM2_Cmd(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DIS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DISABLE);
}

以上我的程序,刚好也是 TIM2+wfe 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不知道还在不在,但是遇到问题了调了很久还是不能打主regulator关闭。请楼主帮忙下。
我用的STM8L051F3 ...

程序运行的时候 100uA 已经不高了,main regulator 不用关
我觉得可能你的设计有问题,CPU间歇性工作整体功耗就下来了

网友AH:
楼主你好,你的参考值给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有一个疑问想要咨询下:
1\我用楼主的方法测试第一步,电流大概1.67UA左右.但是我测试第二步的时候PWR->CSR2 = 0x2,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不管这个位置1或者0和第一步比起来功耗都没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配置还是怎么的?
2\楼主说的电压调节器默认开启,不知道是在那个地方可以关闭,因为你是E文,可能能力有限我找了半天找不到.
3\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功耗问题,不知道楼主做过中断没有,我的PG6 PG7配置到EXITB/G的中断向量,单独触发上升沿中断居然不能用.只能PG6 和PG7一起从低电平到高电平才能进入中断.

按楼主的方式去弄,除了第一二步好像有点区别外,其他的步骤电流累加,和楼主的测试基本一致.(运行模式没测试)

网友AE:
引用 楼主:
// 定时程序,等待时使用wfe,以节省功耗
static void TIM2_Delay_x500us(uint8_t count)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第二天都解决了。第二天注意到,TIM2的分频器是带shadow的,必须产生更新事件才能更新新的数据,所以,唤醒时间长了,导致不能够发现唤醒

网友AI(2016-10-18):
引用 楼主:
LCD 正常也就 10uA 左右,35太大了。

你们都用的什么LCD型号?电流这么小,能否推荐下,谢谢!

楼主(2016-11-29):
引用 网友AI:
你们都用的什么LCD型号?电流这么小,能否推荐下,谢谢!

你随便整个 段码式LCD电流应该都小于10uA的,不要背光

网友AJ:
看帖回帖。。。。。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你随便整个 段码式LCD电流应该都小于10uA的,不要背光

是的,为了极致的省电定做段式,灰屏会很好用;
但不都喜欢彩屏么,想短时间显示,这样又美观又省电。
欢迎讨论!

网友AK(2017-07-16):
楼主,我调试发现,进入halt的时候,我的lcd是不显示的,等rtc周期唤醒后。lcd上又显示出数据了,这是什么原因。而且老感觉屏幕在偶尔闪屏。显示的数据是初始化的时候固定写死的,没有定时去刷新。

网友AL:
顶一个,STM8L低功耗在业界还是很有优势的,
我做过的L051 3v电池供电最低待机模式测到3uA左右。

网友AM(2017-10-12):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在while(1) 中加入5个 nop();??
现在正在测试这个功耗,发现不加nop();功耗就比手册上的大,还请帮忙解惑
非常感谢~

网友AN:
学习了,在用152

网友AO:
y记号,学习了

楼主(2022-06-09):
引用 网友AL:
顶一个,STM8L低功耗在业界还是很有优势的,
我做过的L051 3v电池供电最低待机模式测到3uA左右。 ...

现在很多国产芯片低功耗做得也不错,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