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片机直流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4-01-06):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转动的圈数,具体是这样的:输入一个圈数,如500,然后通过PWM驱动电机转动,电机上有测速码盘,当测量到电机转动500圈时让其停止,但由于惯性或电机负载的变化,电机可能会多转很多圈,理想的方法是当电机接近500圈时提前降低其转速,并逐渐让其停运。网上查了一下,感觉可以使用PID调节器,但不知道具体的方法,求大侠们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反向制动

网友B:
使用 PID 调节器 理论上是可行的. 不过需要提供正反转驱动, 另外估计起码2环以上才能实现.
PID 控制的资料, 网上很丰富, 可以先找一些下来学习一下再考虑方案.

网友C:
H桥,上桥关闭,同时开启下桥,刹车很快的
反向制动也可以,不过难些

网友D:
都是控制电机转速的,你这个控制电机转动的圈数,头一次遇到。用PID控制可以,不过你得把积分环节“I”去掉,因为只要有积分环节,就一定会有超调。具体“P”和“D”的数值,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