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全局变量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06):
比如我在定时器里让一个变量m,然后定时器每10ms执行一次m++;我在主函数中打印这个m的值,可是我发现打印出来的值是这个m初始化的值,而不会随着定时器而增加,到底这个m应该如何定义呢?定义这个m有几种方式可以实现呢?

main.c

#include "includes.h"

void main()
{

        LCD_Initial();
    Init_Timer0();
        InitUART();

        while(1)
        {
     SendByte(Key_Full_Value);
        }

}

Timer.c

#include "Timer.h"

UINT8U Key_Full_Value = 0;

void Init_Timer0(void)//5ms
{
TMOD |= 0x01;          //ʹÓÃģʽ1£¬16λ¶¨Ê±Æ÷£¬Ê¹ÓÃ"|"·ûºÅ¿ÉÒÔÔÚʹÓöà¸ö¶¨Ê±Æ÷ʱ²»ÊÜÓ°Ïì

EA=1;            //×ÜÖжϴò¿ª
ET0=1;           //¶¨Ê±Æ÷Öжϴò¿ª
TR0=1;           //¶¨Ê±Æ÷¿ª¹Ø´ò¿ª
}

/*------------------------------------------------
                 ¶¨Ê±Æ÷ÖжÏ×Ó³ÌÐò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Key_Full_Value++;

}

timer.h

#ifndef  _TIMER_H
#define  _TIMER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void Init_Timer0(void);
extern UINT8U Key_Full_Value;

#endif

网友A:
no code u say a j8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code u say a j8

:lol老朴俺不懂

网友B:
对全局变量加上volatile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编译器优化问题

网友D:
代码不贴出来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code u say a j8

已经上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不贴出来咋看

上代码了

网友E:
可能编译器优化,一直取的是寄存器内的拷贝,加上volatile试试。

楼主:
@dirtwillfly  @板砖横飞  @huangxz 加上voatile,编译器优化开到最低,依然还是不行,已经上工程文件包

网友D:
Init_Timer0();
        InitUART();这两个里都初始化了TMOD寄存器,前面设置的被后面的覆盖了,最后TMOD的值是0x20吧,定时器0工作方式不是一了

网友D:
又看了下你的工程,里面用的是或逻辑赋值,那tmod没错,程序也没错,那考虑变量长度把!你设置的应该是char型的吧!一直加的话超过255就……

网友F:
中断函数退出了,里面的变量就消失了!
我一直用静态变量!
extern "C" void __irq SysTick_Handler(void)
{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SysTickCnt = 0;

    SysTickCnt++;

    if(SysTickCnt%100==0)
    {
        SysTickCnt=0;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500ms=1;
    }

    if(SysTickCnt%20==0)
    {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100ms=1;
    }

    if(SysTickCnt%4==0)
    {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20ms=1;
    }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5ms=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断函数退出了,里面的变量就消失了!
我一直用静态变量!

我明明把他设置成外部全局变量来着

网友G:
这种东西明显程序问题了

网友H:
用软件仿真了下,跟你这个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有关系。

网友I:
我给你试了一下。。。中断根本没进去。。。把串口初始化屏蔽掉就能进去了。你的串口初始化有问题,具体看看资料吧。。89C52已经绝迹好长时间了。。

压根没想中断进不去的问题,我在中断中用串口打印,还是好的

网友I:
变量的增加也没有问题,就是中断没进去而已。。。这跟全局变量没关系啊。都说全局变量猛于虎,但也不至于这么不堪一击吧。

网友J:
在定时中断中,加断点调试一下,看能否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软件仿真了下,跟你这个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有关系。

就是这个函数问题,进入串口中断,跑飞了,谢谢啦:lol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函数问题,进入串口中断,跑飞了,谢谢啦

想知道这个函数怎么会导致跑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想知道这个函数怎么会导致跑飞?

他在初始化的时候打开了串口中断,当串口发生中断的时候的,PC会跳到对应的中断入口去,但是这里并没有放置处理程序,也就没有其他的跳转指令,如果里面存的都是0,那就不知道程序干什么去啦,也就是飞啦,PC值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在初始化的时候打开了串口中断,当串口发生中断的时候的,PC会跳到对应的中断入口去,但是这里并没有放 ...

原来是这个问题,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K:
还以为lz没有把串口代码贴出了,难怪会出现这个情况哦,标准做法是为每个中断添加中断处理函数,里面不需要任何代码。

网友L:
TF0 不清除为0??

网友M:
printf是不可重入函数,不要将它放到中断处理函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楼Z调程序,,这种问题,
首先分析,,中断里全局变量有没有再加,就是说中断程序有没有问题。,可以在里 ...

如果打印中断中增加的变量,他是会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