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体会】如何查找元件

楼主(2014-01-06):
1、点开零件目录选项,在搜索框内输入你要查找的元件
2、例如:输入“resis”,出现如下图中元件类别和搜索结果
3、选择薄膜电阻--SMD,在下部搜索结果中显示全部的SMD封装的薄膜电阻
4、点一个想要的元件,出现如下提示。点启动编辑器后,可以创建元件的符号和覆盖区。

网友A:
这都可以找到,哈哈

网友B:
这就是cadence和protel'的区别...没库要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