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不连板子,在仿真环境下能观察图形么?

楼主(2014-01-06):
新手,写了个希尔伯特变换,汇编程序运行没有问题,查看memory数据也正确,但是view graph显示的图形是错的。是不是在仿真环境下观察不了图像啊?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变换没接触过
如果memory里面的数据对的
那就是你的graph里面设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变换没接触过
如果memory里面的数据对的
那就是你的graph里面设置不对吧 ...

谢谢,图形搞好了,虽然不知道怎么就好了: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图形搞好了,虽然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OK   一些收获总结一下 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