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407 速度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01-06):
    最近用2407 做逆变器的控制器,遇到一个问题:逆变器带独立负载时输出电压的频率是25HZ,不是我所设计的50HZ。我的配置情况如下:

    外部晶振为10M,4倍频之后即为40M。周期寄存器对的值为1000,连续增减模式。一个工频周期有400个点(400个对称的三角波),那么输出电压的周期应该为:400*2000/40M=0.02.即为20ms(50HZ),但是输出频率却我设计的一半。

    一种解释就是在一个三角波的时间内(50us)不能处理完我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这样在下一个下益中断时,由于中断服务子程序没有跑完,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零,不能响应,直到程序处理完毕。这样的话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就占用了两个三角波的时间,输出电压的频率就会减半。

    这个解释似乎很合理,我把中断子程序减少一些后(包括采样程序),周期就对了。但是我感觉我的程序代码并不是很长,50条语句的样子,20K的开关频率,dsp都不能在一个三角波周期内执行完?程序中没有除法运算,大概有4个乘法(结果为长整型),其他的就是很简单的语句了。这样的话dsp不弱爆了么,求大神指点。

楼主:
更正一下:一个三角波周期是50us,不是ns

网友A:
如果是50ns的话真悬     外部晶振必须是10M吗  你加大点吧
倍频高点也可以

网友A:
SPWM的载波频率调大点看看能不能上去

网友B:
记得好像是2k左右就能得到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0ns的话真悬     外部晶振必须是10M吗  你加大点吧
倍频高点也可以

2407最高工作频率就是40M,后来我把开关频率降到10K,即一个三角波的周期是100us,一个工频周期变为200个点,这样就好了。说明程序的执行时间的确太长。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是2k左右就能得到50HZ

对的,2407 晶振频率太低,开关频率不能太高。我降到10K的时候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07最高工作频率就是40M,后来我把开关频率降到10K,即一个三角波的周期是100us,一个工频周期变为200个 ...

问题解决了就好   有机会分享一下基于DSP的逆变器相关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有机会分享一下基于DSP的逆变器相关
谢谢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