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ARM配置2.5V 的cyclon4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1-06):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连肯定不行的。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成一样的吧。

网友B:
没事的,大胆的连吧

网友C:
CYCLONE IV比III娇气多了。强烈建议你不要直接连接。我可是吃过苦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CLONE IV比III娇气多了。强烈建议你不要直接连接。我可是吃过苦头的。

那怎么办?3.3V 电阻分压到2.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YCLONE IV比III娇气多了。强烈建议你不要直接连接。我可是吃过苦头的。

Cyclone4 还好吧。
我看到,给3.3V供电的Cyclone4 接上5V的信号,Cyclone4 居然也没事,还在正常工作。当然,隐患是比较大的。

网友D:
个人觉得,直接接没事,印象里Cyclone4 应该是3.3V torlera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