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出阻尼振荡,万用表RMS AC档值却显示没有纹波?

楼主(2014-01-07):
各位大侠,
   如题:示波器测量出很明显的周期性(周期为7US左右,幅值几百毫伏)的阻尼振荡,万用表RMS AC档值却显示只有1毫伏,这个让我很纠结。
   问题:是不是示波器探头内部的寄生电容构成LC振荡-----我测量的是一个10多厘米导线的另一段,是不是导线引入了电感效应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那种阻尼振荡电压,万用表是测不准的。

1) 振荡频率:  1/7 = 143KHz, 万用表本身的频率响应是否够。

2)用万用表测交流信号的有效值,只有在波形是正弦波的情况下,才是准确的。
    不知你的波形衰减速率怎样;波形有没有间断,两个相邻衰减振荡波形的间隔是多长时间。

3)如果万用表阻抗不够高,可能增加电路的阻尼,使振荡速率增大、幅度减小。

测这个纹波有专门的表么?带宽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阻尼振荡电压,万用表是测不准的。

1) 振荡频率:  1/7 = 143KHz, 万用表本身的频率响应是否够。

多谢大侠,
  1,我用的34401A测量的,交流带宽为300KHZ。
   2,万用表测试的300KHZ为带宽,也就是被测对象的谐波分量300KHZ处有效。和是不是正弦波应该没关系。FFT。
   3,输入阻抗为1M并联100PF电容,100KHZ处大概10K多点。实际看了下,应该是没多大影响。

网友B:
还要检查你示波器的地线夹好了没有,位置夹对了没有,很多人示波器的地线夹里面的导线都断了,还拿着就测。

新探头。。。

网友B:
以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为准,去仔细读一下你万用表的说明书,看有没有什么条件违反了的。

这个属于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为准,去仔细读一下你万用表的说明书,看有没有什么条件违反了的。

这个属于低级错误。 ...

多谢大侠,
  如果示波器一端接地,然后测量一连接到地的电感一端电压,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阻尼振荡。我是用探头测试一根10CM多的导线的一端,觉得这根导线的电感效应和示波器形成了LC振荡。

网友B:
振荡需要有放大激励环节,你单这样测,是不可能构成振荡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需要有放大激励环节,你单这样测,是不可能构成振荡器的。

多谢,
  这个问题一直有些疑惑,具体模型不是很清晰,再查查资料建议模型分析看看。示波器探头地线长时是存在振荡的---这个在泰克示波器说明书上看过。

网友C:
测的是什么电路,期望响应是什么,等,都不知道。光靠顶楼那点描述,没人能解释你的问题。

这几天搬家,实在没空重复实验。等过几天又空了做一个详细的分析数据以及采集的波形出来。

网友B:
是引入的地线噪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要检查你示波器的地线夹好了没有,位置夹对了没有,很多人示波器的地线夹里面的导线都断了,还拿着就测。 ...

一般使用要自检一次吧,夹子接探针看看有没有变化的啊。200欧姆档测电阻看看表笔先及接触电阻,内阻的。

网友D:
你的7微秒,可能是太窄了,万用表可能没有捕捉到吧,我看  福禄克87 V的万用表,可以捕捉到250 微秒的瞬信号,值得去探讨。

万用表有效频率到300KHZ,应该还算好。一些高频谐波怕事捕捉不到的。

网友E:
300KHz带宽的万用表,不一定能检测到7US周期方波的振铃的。
这个振铃的频率可能比300KHz高多了。
就好比示波器,如果选择数字低通,方波就是方波,去掉数字低通,方波可能就有振铃了。

多谢大侠,振铃确实会比7US的频率高,这点有些被我忽视了。万用表带宽是有限--3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