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电源的3843,哪位大神会的啊?

楼主(2014-01-07):
找了好久,都没确定电容值是多大?还有这个电路画得对不对呢?

网友A:
对不对先不说,有一点 明显由问题
既然做了隔离,那又共地。
岂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B:
一直搞不懂c90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C:
首先,你看看你的12V隔离为什么共地。其次你的C90做旁路滤波的,一般芯片的的电源都会加。12V上如果有高频信号或者尖峰对地短路,不影响后级的U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对先不说,有一点 明显由问题
既然做了隔离,那又共地。
岂不是多此一举 ...

我测试的电路板的时候 都是共地的啊 谢谢你的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懂c90是作什么用的

旁路滤波吧 一般芯片都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

那也谢谢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看看你的12V隔离为什么共地。其次你的C90做旁路滤波的,一般芯片的的电源都会加。12V上如果有高频 ...

电路板上测试,两个地是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测试,两个地是导通的

那你看看是不是中间有什么隔离的,放了磁珠或者电感。没看到板子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看看你的12V隔离为什么共地。其次你的C90做旁路滤波的,一般芯片的的电源都会加。12V上如果有高频 ...

刚次没看仔细,lz的是高频滤波,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前后级的地要接个电容。
ps:初次级地短接不是会爆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看看是不是中间有什么隔离的,放了磁珠或者电感。没看到板子不知道。 ...

没有磁珠或者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次没看仔细,lz的是高频滤波,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前后级的地要接个电容。
ps:初次级地短接不是会爆炸的 ...

接电容是缓冲的吧 U90-6脚输出PWM波来控制MOS管开关 然后12V过来,使Vdrv能输出65V(这个是测出来的65V).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就是U90相接的电容值不能确定

网友E:
其实你可以查找一些 Boost 控制器芯片的资料, 然后看看里面的 输出电容是怎么选取的. 像 Linear, TI, MPS 之类的升压控制器芯片, 随便一款下个规格书看下. 因为拓扑都一样, 所以可以大致参考. 本人愚见,只供参考!
另外, 这电路 还是加个光耦 反馈作  隔离吧

你说的是 C90 不能确定吗? 那个就是一个退耦电容, 一般 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可以查找一些 Boost 控制器芯片的资料, 然后看看里面的 输出电容是怎么选取的. 像 Linear, TI, MPS  ...

是C91 C92 C93不好确定 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C91 C92 C93不好确定 求指教

C91 配合 R90 用于设置开关频率, 具体计算公式看芯片资料
C92 是补偿电容, 提高内部环路的稳定性,具体计算要看芯片资料
C93 是滤波电容 0.1uF 就可以
建议你还是下份英文版的芯片手册吧, 其实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91 配合 R90 用于设置开关频率, 具体计算公式看芯片资料
C92 是补偿电容, 提高内部环路的稳定性,具体计 ...

受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受教!

我好像找不到你说的

网友E:
TI 网站上有 datesheet

不知道为啥论坛不给我发链接:L, 你自己到 TI 的官方网站上搜索 UC3843 吧

单纯datesheet是不够的,注意一下  Application Notes 那里,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Good luck!

PS:  不能链接, 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 网站上有 datesheet

不知道为啥论坛不给我发链接, 你自己到 TI 的官方网站上搜索 UC3843 吧

谢谢你的热心